离散传感器
请教关于接近传感器的定义

楼主(2015-10-30):
请教关于接近传感器的定义

网友A:
接近传感器是指可以非接触检测出金属等检测物体接近(或远离)的传感器。检测方式有利用电磁诱导的高频发振型、利用磁场的磁气型,检测物体和传感器之间的静电电容型等3种。

网友B:
这个有很多 常见的有磁感 光感 另外有加模拟块转换的 如温度 流量 压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