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DP2-20能否使用DP-101直接替换?

楼主(2015-10-30):
DP2-20能否使用DP-101直接替换?

网友A:
功能上可以直接替换安装尺寸上DP-101进深为42.5mm而DP2-20为38.5mmDP-101的接线为后部,DP2的接线为下部。另外输出方面要特别注意:DP2系列为双输出+模拟量。而DP100为单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