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款堡盟编码器值不值钱?

楼主(2015-10-30):
堡盟Baumer编码器gxp5w.z23,德国货,刚收回来的,求大神帮我看看值多少钱

网友A:
值钱,但是要找对买主!

网友B:
楼主您好:根据图示,这是一款Canopen信号输出的绝对值单圈编码器,根据图中外壳外径上有三个螺丝,以及波特率定在500K上来看,属于经济级别。

标准工业级别的编码器外壳外圆上不应该有螺钉,那样受力外壳外圆在热胀冷缩下,会影响防水气密封性,而且标准工业等级Canopen编码器波特率应该是可调的,例如用于运动控制的要用到1M,而用于工程机械的一般用250K。

您问的价格,作为参考可以介绍一下国产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Canopen信号输出的,是属于标准工业等级的,价格大约在1000多元,机械式齿轮箱真多圈绝对值的在2000多元,都是由Cia协会认证编号的,如果是Canbus的,或者经济等级的,那就比较便宜了  http://c.gongkong.com/shjp/

作为参考比较,希望能帮助到您。

下图是国内生产的精浦的绝对值机械齿轮多圈编码器Canopen信号输出的,用于户外工程机械应用,已在户外风吹雨淋连续工作四年,还在继续使用。是标准工业等级的,外壳全金属无螺丝,波特率125K,250K,500K,1M可调,可设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