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有在量程内任意点调零的功能吗?

楼主(2015-10-30):
压力传感器有在量程内任意点调零的功能吗?

网友A:
有调零功能,不过仅限于高功能型,标准型没有此功能

网友B:
任意点调零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意点调零功能是什么意思?

这个严格的说应该是在仪表的使用范围内,更改使用范围即下限和上限的功能,零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何为零?不同的参考面是不同的。调零只有在这个参考面的基准下才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