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 FX3GA

楼主(2015-10-30):
  求指点: 三菱FX3GA是不是支持modbus协议?怎么样改让plc走modbus协议?

网友A:
modbus是开放的协议,三菱的支持啊

楼主:
回复内容:不用设置吧?插上串口线就可以用吧?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开放的协议,三菱的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不用设置吧?插上串口线就可以用吧?对: 李东...

是需要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