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的性能测试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5-10-30):
电源滤波器是一种常用的滤波器产品类型,是对电源线中特性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器设备。电源滤波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性能测试,可以对电源滤波器性能进行检测。那么电源滤波器的性能测试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漏电流

泄漏电流是指在250VAC的电压下,相线和中线与滤波器外壳(地线)间流过的电流。它主要取决于接地电容(共模电容)的取值。较大的共模电容CY可以提高插入损耗,但却造成较大的漏电电流。

耐压

为确保电源滤波器的性能以及设备和人身安全,必须进行耐压测试。耐压测试是在极端工作条件下的测试。若CX电容器的耐压性能欠佳,在出现峰值浪涌电压时,可能被击穿。它的击穿虽然不危及人身安全,但会使滤波器功能丧失或性能下降。CY电容器除了满足接地漏电流的要求外,还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具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故线一地之间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有重要意义,一旦设备或装置的绝缘保护措施失效,可能导致人员伤亡。

性能评定

EMI电源滤波器在使用时考虑最多的是额定电压及电流值、耐压性能、漏电流三项,而其中最主要的评定性能为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性能。

EMI电源滤波器对干扰噪声的抑制能力用插入损耗I.L.(Insertion Loss)来衡量。插入损耗定义为:没有滤波器接入时,从噪声源传输到负载的功率P1和接入滤波器后,从噪声源传输到负载的功率P2之比,用dB(分贝)表示。

频域测试

1.插入损耗的标准测试

在标准测量法中规定,在50Ω~75Ω之间的任一阻值的系统内测试它的插入损耗特性。

2 .插入损耗的加载测试

在EMI滤波器产品中,由于使用不合适的材料,共模扼流圈不可能保证完全对称会导致磁环的饱和,同时寄生差模电感也可能产生磁环的饱和,使得滤波器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厂家提供数据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对滤波器采用加载测试。

3 .EMI滤波器的时域测试

一般地,对于EMI电源滤波器我们只关心它的常规性能及频域抑制性能。而对于EMI信号线滤波器,由于传输线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干扰,所以测试信号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衰减。这时,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时域传输性能上的测试。

使用50kHz的方波对电容值为8000pF的滤波插针进行滤波,发现其时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明显的变化。频域上,经过滤波后,方波信号的高频分量被滤除。

对于通过同一滤波插针,方波的频率越高,其谐波信号被滤波插针衰减的将会越大,则方波的波形上升及下降时间将会越长。同样,对于同样的频率波形,通过滤波插针,其滤波容值越大,方波上升时间趋缓的程度越大。

4. EMI滤波器插损自动测试系统设计

随着EMC测试的内容日趋复杂,测试工作量急剧增加,对测试设备在功能、性能、测试速度、测试准确度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工测试已经很难满足要求,国家标准(GB)和国家军用标准(GJB)均要求电磁兼容的检测必须自动进行,并且对数据后处理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发展EMC自动测试成为必然之路。本文所建立的自动测试系统使用了虚拟仪器技术,基于信号源一频谱仪对EMI电源滤波器进行插损测试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