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通讯

楼主(2015-10-30):
用欧姆龙CJ2M的PLC,要实现6台PLC之间的数据交换,由于传输媒介的限制,不能采用PClink的通讯协议(数据发送太快),请问一下我怎样能实现呢?

网友A:
数据发送快,一般都是觉得速度慢,都希望快,楼主怎么会觉得快呢,能不能说明一下原因,

楼主:
 是啊,是想快,可是中间加了无线传输模块,无线的速度达不到那么快,所以为了满足无线的要求,只能降速,采用其他的办法进行连接。

引用 网友A:
数据发送快,一般都是觉得速度慢,都希望快,楼主怎么会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是想快,可是中间加了无线传输模块,无线的速度达...

楼主可以吧波特率设低一点不就可以了 啊啊

网友B:
RXD+TXD发送HOSTLINK指令

网友C(2016-01-23):
用扩展机架来弄,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