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使用DP2-20产品的,因为DP2系列的停产,可否完全替换DP-100?

楼主(2015-10-30):
原来使用DP2-20产品的,因为DP2系列的停产,可否完全替换DP-100?

网友A:
DP-100产品在功能上基本能覆盖DP2系列,但是安装尺寸,设定方式等于DP2有较大不同,需要事先提醒客户注意。DP-101-M系列的产品,压力孔是M5内螺纹的,DP2多使用Rc1/8式的,需要购买一个转接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