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3路输出的色标传感器吗?例如,可以分别在红,绿,蓝色下给出不同的输出?

楼主(2015-10-30):
有可以3路输出的色标传感器吗?例如,可以分别在红,绿,蓝色下给出不同的输出?

网友A:
目前松下没有完全满足该要求的传感器。可以考虑采用LX-101/LX-111,3台分别设定3种不同的颜色,然后给出分别的输出。LX-101/111只能识别一种颜色。

网友B(2017-12-23):
有,基恩士的CZ系列色标可同时存储4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