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编程软件无法在线仿真

楼主(2015-10-30):
新手刚接触PLC,现在用OMRON的编程软件在线仿真时一直提示“无法读文件卡详细内容”,如下图所示,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PS:编程软件已经重新装了好几次啦,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楼主你装的编程软件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或者你的电脑系统是win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装的编程软件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或者你的电脑系...

系统是 64位 WIN7专业版,编程软件我V9.3跟V9.5的我都试过,但是都是报一样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装的编程软件是<此处内...

你的编程软件是 正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

应该不是吧,我就是在网上下的

网友B(2019-04-25):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现在个人怀疑是不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软件是完整版的

网友C(2020-06-08):
学习一下,我也遇到相关问题,你具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