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质量不同的步进驱动器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5-10-30):
由于自己的学习问题,需要做一套步进运动控制,我看到淘宝某销量前几的42步进电机套装只要八十多,是包了驱动和电机的,而我在另一个公司开的店铺看到要100多,而且还是单驱动。

为何差别那么大呢?

就算是税的原因我估计也不是这样吧。

我看二者功能差不多,细分都能到16,都有峰值电流限制。

价格差着么多应该就是材料的原因了,但淘宝那个八十多的销量很不错,而且我们这种工业品刷单的相对其他产品少很多,那家店铺的好评也不错,看样子效果应该也可以。

那么这个八十多的套装和一百多的单驱动在使用上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好的和差的,区别应该在于电机里的线圈,有的是他铜的有的是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好的和差的,区别应该在于电机里的线圈,有的是他铜...

我说的是驱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同一样一个汽车  BWM和奥拓车价格不一样了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同一样一个汽车  BWM和奥拓车价格...

问题在于回答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会说一个豪车一个紧凑车

有些人会说BWM采用真皮座椅,多功能方向盘,加热坐垫,制造误差在多少,轮胎橡胶厚度在多少,而奥托是普通座椅,简单方向盘等等,我当然期待的是后一种说法。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我认为好的和差的,区别应该在...

内部的电子元件质量好的,寿命长, 质量差的,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