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入电阻问题

楼主(2015-10-30):
我看很多步进电机如果接入24V的驱动信号,就要接2K阻值,1/8W的电阻,但是我算了一下,驱动信号一般是5V,那么分配到电阻上的就是19V了,利用U*U/R的公式计算,也是0.1805W,大于所要求的1/8W,还是会烧电阻啊,那怎么能这么使用呢?
我起码要使用1/4W的电阻才够啊。

网友A:
接入电阻一般都是2.2K的

网友B:
24V的驱动信号一般接2.4K电阻;12V的1.5K,5V的话200R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驱动信号一般接2.4K电阻;12V的1.5K,...

有的驱动器手册上只要求24V接2K,12V接1.5K,5V不接,你是不是算入了光耦的阻值?

网友C:
一般来说,选外接电阻使以保证10mA左右的电流为原则。一般来说设计的接收电流是在5-20mA之间。号称接收5v信号的,内部的限流电阻大概在150到330之间。24v的,限流电阻一般在1k-2.4k之间。

光耦本身导通时会有1v多的分压,不同型号的大概是1.1v-1.7v左右,这个不是线性的,电流增加一倍,电压也长不了多少。

开始算电阻功率的那个,接上电阻以后外接电阻的分压未必是19V,可能会小一点。不过,本身 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功率选小的时候也有。有的人认为,在脉冲信号高低电平的时间大概是1:1的,线上的电阻,只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有电流,所以功率可以小一点。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不发脉冲的时候,也有一半的概率是持续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