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2015-10-30):
在西门子plc编程中有一个顺序控制指令编程方法(俗称:步进程序),用这种方法编程可以用计数器什么的一些功能指令吗?  还有计数器怎么在步进程序里面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能在详细点,叙述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B:
可以混着用啊,不一定非得死板板

网友C:
这主程序都是逐行扫描的,一个周期完了在从头开始扫描,这是pLc的特点

此外还有中断程序,当主程序扫描中的计数器达到设定值后,中断发生,主程序停止,中断程序进行,完成后,主程序在从停止位置继续进行

网友D:
所谓步进是按步骤操作的一种方式,和里面的器件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