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224CN通讯不上,224可以

楼主(2015-10-30):
两个S7 200的,一个CPU224,一个CPU 224 CN,224能通过USB/PPI电缆连上,CN的不行

这是为啥呢  ??

网友A:
在stop模式下试试

网友B:
看一下你的软件版本,S7-200 CN CPU 必须配合 STEP 7-Micro/WIN V4.0 SP3 或以上版使用。STEP 7-Micro/WIN V4.0 SP3 配合 S7-200 CN 使用时,必须设置语言环境为中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1:通信端口被占用,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

2:PLC端口被设置波特率非9.6K,编程软件设置19.2K和187.5K试试,注意有些下载线不支持   187.5K.

3:PLC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通信端口被占用,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2:...

网友E:
楼上两位已经解答,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F(2018-08-23):
一个接的上,一个接不上,原因很多,比如两个的波特率设置的不一样,或者接不上的机器里面通信使用了自由口通信应用或者MODBUS通信应用,或者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