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三相220V60KW需配多大电缆

楼主(2015-10-30):
三相220V60KW需配多大电缆???

网友A:
建议楼主选35平方的线!

网友B:
220V60KW的满负荷电流有170多安,最小要用70平方的铜线。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弄错了,是三相三百八吧,电流是九十多安,用三十多平方的线够了

楼主:
回复内容:会不会太小啊才35平方?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选35平方的线!

楼主:
没错的,我还要装变压器转过来,机器是日本的

楼主:
我算的也是差不多拉这么大的电缆才行

网友D:
电流=60000除以220除以1.732=157A,选用多大的线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回复内容:嗯  ,谢谢

引用 网友D:
电流=60000除以220除以1.732=157A,选...

网友E:
最小要用70平方的铜线,建议95平方毫米,

网友F:
如果负荷是电动机,还要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G:
同意雪山狼    最小要用70平方的铜线,建议95平方毫米(线路上一定要冗余)

网友H:
功率60KW,容量肯定是70KVA以上了,额定电流至少200A以上,建议选择95的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