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10PM控制ASDA-B2故障!

楼主(2015-10-30):
大家好!我们厂里有一台自动铸造机,倒铁水的浇包是用750W的台达伺服控制,驱动器型号是ASDA-B2,PLC用的是六轴台达10PM,差动脉冲输出控制。最近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在自动运行时,浇包电机经常要么不转,要么转一半,要么倒完了不往回翻,出现这种故障后,转到手动JOG运行浇包也不动,但别的伺服电机运转正常。要说PLC受干扰死机吧,别的输入输出都很好,就是浇包卡住,只能断电重启才能恢复,这种情况有时一天出现一两次,有时五六次,弄得我焦头烂额,请教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伺服有没有报警,也有可能程序上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