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特殊故障

楼主(2015-10-30):
日立变频器L300P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人为连接开关信号端子变频器不开机运行。后来查变频器d102直流母线电压低至340V,但是测量端子P.N电压530V,跪求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线路图,怀疑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线路图,这个随机手册上应该有啊,是否报故障?

直流母线电压测量的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线路图,这个随机手册上应该有啊,是否报...

谢谢,没有发现图纸,测量外部的PN电压在560V,d102项显示330V,但是用电烙铁加热7840显示电压会很快涨上去正在查找母线电压检测电路的部分,但是没有图纸很不好查找的。

楼主:
维修好了这个故障,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B:
工业控制器类的电路板基本没图纸提供出来,只能自己去扣电路,当然自己的单元电路的分析能力是自己积累的,老师教的都是基础

网友C:
楼主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修复这个故障的?

网友D(2015-11-29):
是A7840的原因吧???欠压一般都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