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顺序控制指令

楼主(2015-10-31):
施耐德PLC 顺序控制指令

求助:施耐德MODBUS 小数点的读取! 施耐德PLC的顺序控制方法。

网友A:
楼主施耐德的资料很全,MODBUS是通讯协议,怎么会有小数点呢???

楼主:
PLC类型:M218

现在具体问题 读取通道%MW100  数据类型WORD  16位2进制的数据 无论是读 还是写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支持小数点显示!

所以

楼主是想通过MODBUS RTU 协议 读取通道%MD100  数据类型REAL 的浮点数 32位2进制因为只有这个数据类型支持小数点。但在MODBUS地址表 不知如何对应!

楼主:
还有对顺序控制模式 迷茫and困惑!跪了!跪了!跪了!跪了!求样例程序!越简单越好!求学霸!

楼主:
答非所问的同学请不要回复了!谢谢!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触摸屏上不能读写有小数点的数据寄存器!不带小数点的可以读写!

楼主:
有人帮帮忙么。谢谢!

楼主:
将数据类型Word       数据长度16位的字  转换为数据类型real  数据长度32位的浮点数

在PLC里做 真的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吗?

例:在触摸屏输入74.52 则写入间接地址“s_给定”(数据类型:数值型)在脚本中:s_实际给定=s_给定*100     则s_实际给定=7452写入%MW100中 然后转换为REAL%MD300 浮点数 在数学运算 DIV 除法 %m300 除以100 最后这才是尼玛我想要的74.52吗????

楼主:
楼主这两天就弄这个了!妖疯啦!这到底是弄啥子啊?

楼主:
有没有人啊!救救楼猪吧!楼猪疯了!

网友B(2017-02-20):
楼主施耐德的资料很全,MODBUS是通讯协议,

网友C(2017-10-21):
MCGS的保持寄存器里不是有32位浮点型吗?PLC里存到%MD里的REAL型就可以直接读了

网友D(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E(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
小PLC用施耐德Twtio用的极少,编程不太方便,可靠性也一般,小PLC宁愿用三菱或台达啊。

网友G(2018-11-26):
好人一生就平安

网友H:
触摸屏的数据类型部件,一般来说选择浮点数,地址对应100就行了,注意下PLC地址不要重复写入100-101就行了。刚做了个M221系列PLC和威纶通触摸屏的控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