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控制滚珠丝杠紧急停机时

楼主(2015-10-31):
准备设计一台机器,控制一个滑台做水平运动,滑台原来是采用80毫米气缸控制的,现在想改为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控制,基本参数,滑台重量估计700公斤,移动速度400毫米/秒,导程为40毫米的滚珠丝杆,估算丝杆需要的扭矩为10.4NM,采用2000转/分台达1.0KW的伺服电机(输出扭矩4.77NM)经过3级行星减速机带动滚珠丝杠,由于机器运行随时需要让机器在1-2秒内停下来,然后在停下的位置尽快启动达到400毫米/秒的速度,不知到需要怎么控制伺服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基本想法是采用台达的定位模块DVP01PU-H2,通过给伺服发脉冲的方式,但是以前没用过伺服,不知道给伺服发完脉冲半道强行停止伺服再启动会不会把剩余没走完的继续走完。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程序有关系,看你怎么编程了!

楼主:
也就是说硬件配置没有问题,只要程序编好了就能够实现,是这样吗?

网友B:
伺服电机应该在2.2KW--3KW,建议选用1000转电机,这样减速机速比可以减低一半,例如原来减速比20的改1000转电机只需要10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应该在2.2KW--3KW,建议选用1000转...

选2.2KW-3KW的电机带动负载能力肯定更强,可是机械方面嫌尺寸太大了,并且如果是1000转的电机配减速机后速度太慢了,因为最小速比的行星减速机速比是3,这样折算到丝杠的速度每秒钟只有5转,对导程40的丝杠速度只有222毫米/秒,太慢了

网友C(2018-06-20):
停止后把脉冲清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