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故障

楼主(2015-10-31):
求LG  PLC K7M-DR14UF未接输入、输出端通电后PWR,RUN,OUT42灯同时亮红灯,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里面是不是有程序啊,你可以读出看看!

楼主:
程序有,通讯也正常输入 输出都未接线,P42灯常亮。

楼主:
这种PLC的内置电池电压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