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需要一种电机,可以有两个速度,但是这两个电机速度差别特别大,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5-10-31):
单位需要一种电机,可以有两个速度,但是这两个电机速度差别特别大,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电机轴直接输出和经减速机输出就做到2个速度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台变频器,速度随便设定,多方便。

网友B:
买变极电机(例如2极-6极、4极-8极),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变极电机(例如2极-6极、4极-8极),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买个变频器吧,方便调速

网友E:
加一台变频器吧,方便调速

网友F:
变频器,最实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最实用。

网友H:
电动机的变频调速,在电气控制上简单,运行故障率低,可靠性高,机械损耗小,节电。变极调速整个电气控制装置较复杂,运行故障率高,可靠性差,机械损耗大。

网友I:
双速电机,锅炉的出渣机电机就是双速电机

网友J:
试试这种电机。。。。。。。。。。。。

网友K:
双速电机看是否符合要求,最简单省钱的,不行就加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