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实现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15-10-31):
各位大神,小弟刚开始学习s7-200编程,不是很了解,希望能给我一份详细的资料,最好有注解,多谢了

网友A:
你知道继电器做的星三角启动吗?

直接把继电器线路用STL或者梯形图写入PLC就行了!需要样例程序我随时给你

网友B:
网上一堆啊搜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继电器做的星三角启动吗?直接把继电器线路用STL...

 继电器都会,最近想学习plc,单位s7-200多,想学编梯形图,网上也搜到了,但是看了,不是很理解,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一堆啊搜一下就有了

 都看了,不是很理解,所以想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C:
相应的输入输出,像这种直接给个输入,星型启动,然后加个定时器,延时后三角接触器接通,注意连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