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机械手伺服系统电池耗尽,参数怎么恢复

楼主(2015-10-31):
朋友在江西遇到松下机械手,内部3.6V电池失效,致使参数丢失,更换新电池后怎样恢复参数?请工控网的高手不吝赐教!急急急啊!

网友A:
好像只能联系厂家,重新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联系厂家,重新输入!

丢了的只能重头再来

网友C(2016-04-13):
只能重新做系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