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科触摸屏宏指令可以启动后循环执行吗

楼主(2015-10-31):
如题,请问步科触摸屏宏指令可以启动后循环执行吗?不是按一个键执行一次那种

网友A:
这个好像在PLC可以实现啊

楼主:
这个我也整明白了,步科屏上加个定时器,然后定义个宏指令就行了

网友B(2018-01-05):
步科屏上加个定时器,然后定义个宏指令就行了

网友C(2018-05-21):
看一看,好东西就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