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线问题讨论

楼主(2015-10-31):
           某变频器厂家做了一台特殊变频器,此变频器不设三相四线380V电源输入接线端子,仅仅从+、-端子接入DC560v,(将交流整流电路外置),输出0---120HZ交流电驱动11KW,8极电动机,此方法可行吗?此端子能并联同等电压的电池组能同时充电吗?

网友A:
先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要设外接直流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要设外接直流进来;

 应急备用电源啊!

网友B:
理论上可行,不知道具体项目使用过没有

网友C:
这样玩的设备多哦,你去看看老外数控机床的驱动就是直流母线都是连接在一起

网友D:
这是变频器应用功能之一-----直流母线供电。多台变频器共装一个装置内,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运行,一套整流滤波提供560V直流电源,其他变频器没有整流、滤波部分。采购时,提出这种运行方式,商家就会给你提供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D:
数控床子的伺服驱动器,这种应用在10几年前就有了。

网友E:
这个没什么说的,目的就是在只有直流供电的场合使用的。

网友F(2015-12-05):
目前数控机床的伺服驱动就这样布线的,一个直流电连接好,结构看上去简单也很省空间

至于并联同等电压存在理论上,个人感觉电容充电的速度和稳定性带动很多驱动有点担心电压不稳造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