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通电情况下,阻力小的电机?

楼主(2015-11-01):
我想选一款电机。

  1. 就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输出轴的话,会感到阻力很小!!

  2. 通电时转矩能达到1-2N.M即可

  3. 转速不低于60r/min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机,求推荐!

网友A:
      电机多的去呀,亲,主要是你要的品牌和价格 !

网友B:
交流异步电机具备你要求的性能。不通电转到阻力小、转矩多大的都有、转速更不用说,2900转的都有。

网友B:
有这么提电机要求的吗?干嘛用?电源?功率?外形?转速范围?定速还是调速?提这些要求才是选电机的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提电机要求的吗?干嘛用?电源?功率?外形?转速范...

网友D:
阻力大小只是一个个人观点问题,你得说明什么样的算小?如果是和正在使用的电机作比较就得把正在使用的电机的情况说清楚。

网友E:
磁悬浮技术......直线电机就没啥阻力。

网友F(2018-03-06):
满足你要求的电机很多,功率要多大,电压等级多少-----

网友G:
这是电机的启动阻力矩,如何是永磁电机的话,采用齿槽转矩比较小的伺服电机都能设计到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伺服电机对工艺的要求 相当精准 可以考虑下

网友I(2018-04-19):
您好,深圳智创电机有限公司,可以根据您的要求给你定制您需要的电机,有需要请联系我。QQ:1613413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