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把PLC与变频器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5-11-01):
当利用变频器构成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控制时,很多情况下是采用PLC和变频器相配合使用,如何正确地把PLC和变频器连接在一起就成了系统成功的关键。
  1.PLC开关指令信号输入
  变频器输入信号中包括对运行/停止、正转/反转、微动等运行状态进行操作开关型指令信号。变频器通常利用继电器接点或具有继电器接点开关特性元器件(如晶体管)与PLC)相连,到运行状态指令。
  使用继电器接点时,常常接触不良而带来误动作;使用晶体管进行连接时,则需考虑晶体管本身电压、电流容量等因素,保证系统可靠性。
  设计变频器输入信号电路时还应该注意,当输入信号电路连接不当时也会造成变频器误动作。例如,当输入信号电路采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时,继电器开闭产生浪涌电流带来噪音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误动作,应尽量避免。
  当输入开关信号进入变频器时,会发生外部电源和变频器控制电源(DC24V)之间串扰。正确连接是利用PLC电源,将外部晶体管集电极二极管接到PLC。
  2.变频器数值信号输入
  变频器中也存一些数值型(如频率、电压等)指令信号输入,可分为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两种。数字输入多采用变频器面板上键盘操作和串行接口来给定;模拟输入则接线端子由外部给定,通常0~10V/5V电压信号或0/4~20mA电流信号输入。接口电路因输入信号而异,必须变频器输入阻抗选择PLC输出模块。
  当变频器和PLC电压信号范围不同时,如变频器输入信号为0~10V,而PLC输出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或PLC一侧输出信号电压范围为0~10V而变频器输入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变频器和晶体管允许电压、电流等因素限制,需用串联方式接入限流电阻及分压方式,以保证进行开闭时不超过PLC和变频器相应容量。此外,连线时还应注意将布线分开,保证主电路一侧噪音不传到控制电路。
  通常变频器也接线端子向外部输出相应监测模拟信号。电信号范围通常为0~10V/5V及0/4~20mA电流信号。哪种情况,都应注意:PLC一侧输入阻抗大小要保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不超过电路允许值,以保证系统可靠性和减少误差。另外,这些监测系统组成互不相同,有不清楚方应向厂家咨询。
  另外,使用PLC进行顺序控制时,CPU进行数据处理需要时间,存一定时间延迟,故较精确控制时应予以考虑。变频器运行中会产生较强电磁干扰,为保证PLC不变频器主电路断路器及开关器件等产生噪音而出现故障,将变频器与PLC相连接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对PLC本身应按规定接线标准和接条件进行接,应注意避免和变频器使用共同接线,且接时使二者尽可能分开。
  (2)当电源条件不太好时,应PLC电源模块及输入/输出模块电源线上接入噪音滤波器和降低噪音用变压器等,另外,若有必要,变频器一侧也应采取相应措施。
  (3)当把变频器和PLC安装于同一操作柜中时,应尽可能使与变频器有关电线和与PLC有关电线分开。
  (4)使用屏蔽线和双绞线达到提高噪音干扰水平。
  3.结束语

  PLC和变频器连接应用时,二者涉及到用弱电控制强电,,应该注意连接时出现干扰,避免干扰造成变频器误动作,连接不当导致PLC或变频器损坏。

网友A: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变频器和PLC的链接注意事项!谢谢楼主!!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还可以通过485通讯与PLC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