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modbus的联系

楼主(2015-11-01):
RS485属于有线传输,所以就要硬件传输媒介,实际就是两根线就可以了,在这两根线上传输的实际是同一个信号,只是发送端把这个信号一分为二,不过在接收端会把它还原为原来的信号,这样做的好处还要得和RS232来比较;RS232也需要两根线,更多的时候还要加上地线,所以是三根线,地线咱不管它,其余的两根只有一根线传输的数据信号,而另一根传输的时钟,也就是信号原来什么样发送端就怎样发送出来,同样接收端也做同样的处理。所以485的接收端可以把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干扰就可以抵消掉,而232的接收端不能,所以485的抗干扰能力强可以传输信号上千米,而232只能传输十几米。

    至于MODBUS只是通信协议的一种,就像汉语和英语一样,就是一种交流的语言,一种机器之间交流的语言。那么在交流之前肯定要有沟通的桥梁吧,那就是传输媒介485或232或其他电气规则,同一种协议可以用不同的传输媒介方式如485或232但是同一传输线路上不能同时存在两种协议。。。。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RS485接口进行Modbus通讯RS485通讯一般长度为1200米,当该长度不能够满足使用要求时会引入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当然中间需要光电转换器  但是这种连接方式似乎不好建立最好的方式是将Modbus通讯到某个以太网上

然后再通过以太网进入光纤进行数据传输。

RS-485 具有以下特点

  1、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2、RS-485 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 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 米,另外RS-232-C 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 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 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 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 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 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 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 接口连接器采用DB-9 的9 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 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 采用DB-9(针)。

  3、RS-485 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 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 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 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 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4、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