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慧眼识金

楼主(2015-11-01):
公司的一个单体设备,英文名叫chiller,可翻译为急冷器吧,用来给从生产线热交换器回流的水进行降温用的。把三四十度的温水降到7°左右,然后再输送到生产线上去。其中长途回流的水先被收集到一个大的罐子中去,罐子内的水要通过三个泵(两用一备,75KW电机带动),逐渐打到管道内,通过压缩机内的冷媒的制冷来达到所设定的温度。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台1号泵先用软起启动(正泰产品),启动按钮按下后,延时一分钟左右,软起启动,启动电流达到357安培,(2/3号启动的瞬间电流可以达到470安培)然后逐渐下降到67安培,现场可以听到异常的响声,软起动上的RUN灯一直亮着,无故障报警,旁路(软起要切换到接触器)就是运行不起来。软起上的电流也变为0.解决步骤如下:

1.      拆电机线测试电机绝缘,发现三相好像都为零。是不是电机坏了呢,不敢肯定了,电机也没有备件。

2.      测试电机电缆绝缘,正常。

3.      是不是软起坏了或者熔丝什么的坏了呢。准备拆软起了。主回路拆线,得用内六角的,盘柜背板也得拆下来。这样有助于拆软起,好不容易拆下来吧,软起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用异常的味道。再装起来吧,在安装的时候看到了二号接触器线圈上的一根线好像松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呢。那就试试吧,说干就干。接上后,果然,设备启动正常。那个异常的声音也没有了,应该就是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通过这个电机启动异常的情况来看,就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是要先仔细检查线路,有些线还要用手拉拉以确认其牢靠性等。

网友A(2015-12-30):
知识让你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