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蒸发结晶釜富有气泡的液位,有测量方法吗

楼主(2015-11-01):
介质:过饱和溶液,釜内有搅拌器,盘管加热器,粘稠气泡,需要测量液位。请提供测量方案?

181--02--02--2256

网友A:
可以使用导波雷达进行测量。

网友B:
按描述的需求,建议采用电容物位计。

网友C:
现有的液位检测仪表,不知那个可以测量泡沫层高度?

现有的生产工艺,对于泡沫的处理不是检测,而是消除,所以对于能够产生泡沫的生产普遍使用了注入消泡剂的手段来消除泡沫。

当然也有能够粗略检测泡沫高度的仪表,比如延迟焦化中的中子料位计据说能够检测泡沫层高度。

对于有搅拌、加热的介质使用雷达不是个好主意。

对于电容物位计要注意这个介质是否糊杆。

网友D:
要把工况交待全面呢:

1、是正压蒸发还是真空负压蒸发?,

       气相压强多少?

2、料温多少?

3、允许液位计在哪些部位开口安装?

.

楼主:
微负压,140℃,安装位置要求不要,谢谢各位

楼主:
没有一个合适的产品吗?有的话, 请联系,谢谢!

网友E:
此种液位测量是有一定难度的,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要轻易相应什么雷达、超声波等。

网友F(2016-01-13):
化纤厂子里有带搅拌的罐子用单法兰变送器效果还可以,不过不是密封罐,你这种情况保险点试下双法兰咯

网友F:
不过有结晶堵在默片上就会出问题,又难清洗

网友G:
有结晶结垢的话确实不好办,目前真还没好的测量办法。如果是随工艺定期检修的话,可考虑法兰式变送器。不结晶结垢的话可选择电容式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