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下载不了程序了

楼主(2015-11-01):
如图,地址是粉色的,无法下载,求助各位大神,是不是哪的配置有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5-12-05):
提示的是,你组态的PLC和实际要下载的PLC的类型不一样(不兼容)。需要重点看一下硬件组态。最有可能的原因是PLC的版本看对不对得上。

网友B:
首先查看硬件PLC类型,组态是否一致;其次看看你的编程软件是否是高版本的。以前碰到过编程软件版本低了,程序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