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施耐德变频器ATV61调试方法

楼主(2015-11-01):
哪位高人调试过施耐德ATV61的变频器,给小弟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变频我感觉没什么,照着说明书你就调试就行了,主要就是一些参数需要明白!

网友B:
变频器参数基本固定,只是按照电机额定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再根据说明书按实际的接线进行设定即可。

网友C:
你想要什么功能,按照参数说明调试,一般变频器调试不会太难,除非是起重或者升降类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