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没接受到脉冲,马达就转动了

楼主(2015-11-01):
日鼎伺服驱动器型号:DHE 3206-VT/JG30

       1、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接通使能,plc没有发脉冲,伺服马达就慢慢转动

用的是集电极开路输入正反转脉冲,当断开两根脉冲信号线后,马达还是运转,断开地线后,马达才停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2、还有,一开机就显示nd,查报警代号没发现此代号,在接通报警复位后才能进入使能状态,然后马达自己就转起来了

网友A:
这个伺服没用过,也没见过,也没听过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牌子,国产货

太冷门了  害的我这个初学者求教无门

涨记性了  以后学习新东西时 一定要用名牌货

网友B:
我想应该就是接线焊的时候不小心吧,碰到其他点,现在的技术都很成熟啦

网友C:
有干扰信号进去了。

另外,零位调整有问题,是伺服的定位功能。

网友D:
  1. 首先你要确认参数是位置控制才行,如果是速度控制,由于有零漂信号,电机会有转动,但速度变化不大

  2. 如果确认了是位置控制,这可能就是伺服内部有共模干扰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打了n多天、n多个电话终于打通厂家电话了  (小小抱怨下,售后服务,咋说呢。。。)

是我没设置电机代码。。。。。。

而设置电机代码先要设置“电机代码设置密码”,密码他们厂家才晓得,当时没打通电话,就没设置代码。。。最后出现这个问题

最后谢谢各位热心人了

网友E:
这么高级啊啊 。。。。。。

网友F(2019-12-08):
楼主检查一下屏蔽层有没有接

网友G(2020-04-21):
点动模式电机不转知道怎么回事吗?

引用 网友F:
楼主检查一下屏蔽层有没有接

网友G:
点动模式电机不转你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