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车转子串电阻。

楼主(2015-11-01):
天车转子串电阻,电阻逐级切除,切到最后是把电阻全部切除,还是保留部分电阻呢?

楼主:
请求各位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A:
怎么接都可以  我们的20T天车就是最后一切全部把电阻切除

网友B:
当然最后是将电阻全切除

网友C:
应该是全部切除的好吧。

网友D:
全部切除

网友E:
接线的时候应全部切除,实际操作时上升和下降时基本全切,别的看需要。

网友F:
小功率电机全部切除,大功率的一般留有一部分。

网友G:
路过,进来看看大神的精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