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软件第三方 GSD 文件的使用

楼主(2015-11-01):
    安装第三方的GSD文件,然后硬件组态。

在组态后,会显示物理地址(DP网络上唯一的地址) 例如 I address  700- 711 Q address 700 -711 (取决于你的GSD报文长度)几个PKW和几个PZD

这个时候一般PLC作为主站,第三方设备作为从站 ,例如你要控制一个变频器

       要求PLC控制的第一组为启动/停止,故障复位等等 则写入PQW700里面,至于PQW700,你可以自己做M后者DB数据,例如 M1.0 启动  M1.1 停止, M1.2 故障复位等等,这个数据的定义是在第三方设备参数里定义的。

      第二个字为速度给定 则给入PQW702,第三个为转矩给定则为PQW704等等。

读取第三方设备状态 例如 第一组为状态反馈 是否合闸/运行/故障 则读取PIW700 ,然后将PIW700给入 DB块或M区 例如L PIW700 T MW10 然后在拆分你的MW10 。

       第二个反馈为速度反馈 读取PIW702 依次类推

这个读取PIW XX 和写入  PQW XX 均根据你第三方设备定义的。但西门子PLC 高地位是反的,

网友A:
貌似有人找过这个   没看见有人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