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器擂台第121期——电网接线方式

楼主(2015-11-01):
      电力网的主接线方式按照供电可靠性分为无备用接线和有备用接线。本期擂台请您谈谈电力网的接线方式有哪些?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4名:5MP,

        参与奖若干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指高压进线说的?我只知道10KV市内高压供电,对重要负荷采用双回路供电,主供回路和备用回路。一般情况是主供回路按正常配置,备用回路按应急容量配置。高压开关有互锁,主回路送电,备用回路就不能合闸。

网友B:
供电的可靠性要求:一级负荷必须具备双回路供电,一回路正常供电,一回路备用。备用又分热备用和冷备用。即热备用,带电备用;冷备用,不带电备用。

1)一次接线种类变电站一次回路接线是指输电线路进入变电站之后,所有电力设备(变压器及进出线开关等)的相互连接方式。其接线方案有:线路变压器组,桥形接线,单母线,单母线分段,双母线,双母线分段,环网供电等。

2)线路变压器组变电站只有一路进线与一台变压器,而且再无发展的情况下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接线。

3)桥形接线有两路进线、两台变压器,而且再没有发展的情况下,采用桥形接线。针对变压器,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内为内桥接线,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外为外桥接线。

4)单母线变电站进出线较多时,采用单母线,有两路进线时,一般一路供电、一路备用(不同时供电),二者可设备用电源互自投,多路出线均由一段母线引出。

5)单母线分段有两路以上进线,多路出线时,选用单母线分段,两路进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两段母线用母联开关连接起来。出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比较多。一般为一路主供,一路备用(不合闸),母联合上,当主供断电时,备用合上,主供、备用与母联互锁。备用电源容量较小时,备用电源合上后,要断开一些出线。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运行方式。对于特别重要的负荷,两路进线均为主供,母联开关断开,当一路进线断电时,母联合上,来电后断开母联再合上进线开关。单母线分段也有利于变电站内部检修,检修时可以停掉一段母线,如果是单母线不分段,检修时就要全站停电,利用旁路母线可以不停电,旁路母线只用于电力系统变电站。

6)双母线双母线主要用于发电厂及大型变电站,每路线路都由一个断路器经过两个隔离开关分别接到两条母线上,这样在母线检修时,就可以利用隔离开关将线路倒在一条件母线上。双母线也有分段与不分段两种,双母线分段再加旁路断路器,接线方式复杂,但检修就非常方便了,停电范围可减少。

网友C:
配电网的接线方式

一、架空路线

中压配电网的接线方式,架空路线主要有放射式、普通环式、拉手环式、双路放射式、双路拉手环式等五种。

(1)放射式

放射式结构见图1–2,线路末端没有其它能够联络的电源。这种中压配电网结构简单,投资较小,维护方便,但是供电可靠性较低,只适合于农村、乡镇和小城市采用。

(2)普通环式

普通环式接线是在同一个中压变压器的供电范围内,把不同的两回中压配电线路的末端或中部连接起来构成环式网络,见图1–3。当中压变电站10kV侧采用单母线分段时,两回线路最好分别来自不同的母线段,这样只有中压变电站全停时,才会影响用户用电,而当中压变电站一母线停电检修时,用户可以不停电。这种配电网结构,投资比放射式要高些,但配电线路停电检修可以分段进行,停电范围要小得多。用户年平均停电小时数可以比放射式小些,适合于大中城市边缘,小城市、乡镇也可采用。

(3)拉手环式

拉手环式的结构见图1–4。它与放射式的不同点在于每个中压变电站的一回主干线都和另一中压变电站的一回主干线接通,形成一个两端都有电源、环式设计、开式运行的主干线,任何一端都可以供给全线负荷。主干线上由若干分段点(一般是安装油浸、真空、产气、吹气等各种形式的开关)形成的各个分段中的任何一个分段停电时,都可以不影响其它各分段的停电。因此,配电线路停电检修时,可以分段进行,缩小停电范围,缩短停电时间;中压变电站全停电时,配电线路可以全部改由另一端电源供电,不影响用户用电。这种接线方式配电线路本身的投资并不一定比普通环式更高,但中压变电站的备用容量要适当增加,以负担其它中压变电站的负荷。实际经验证明,不管配电网的接线形式如何,一般情况下,中压变电站主变压器都需要留有30%的裕度,而这30%的裕度对拉手环式接线也已够用。当然,推荐的裕度要更高些,是40%。

拉手环式接线有两种运行方式,一种是各回主干线都在中间断开,由两端分别供电,如图1–4(a)所示。这样线损较小,配电线路故障停电范围也较小,但在配电网线路开关操作实现远动和自动化前,中压变电站故障或检修时需要留有线路开关的倒闸操作时间。另一种是主干线的断开点设在主干线一端,即由中压变电站线路出口断路器断开,如图1–4(b)所示。这样中压变电站故障或检修时可以迅速转移线路负荷,供电可靠性较高,但线损增加,是很不经济的。在实际应用时,应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

 (4)双线放射式

双线放射式的结构如图1–5所示。这种接线虽是一端供电,但每基电杆上都架有两回线路,每个用户都能两路供电,即常说的双“T”接,任何一回线路事故或检修停电时,都可由另一回线路供电。即使两回线路不是来自两个中压变电站,而是来自同一中压变电站10kV侧分段母线的不同母线段,也只有在这个中压变电站全停时,用户才会停电。但运行经验说明,同杆架设的两回架空线路和两回电缆线路不同,线路故障时,往往会影响两回线路同时跳闸;而线路检修时,为了人身安全,又往往要求两回线路同时停电,供电可靠性并不一定比拉手环式高。因此最好两回线路不同杆架设,但路径又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样结构造价较高,只适合于一般城市中的双电源用户。当然,对供电可靠性较高的著名旅游区、城市中心区也可采用这种结构,但这些地区往往要求采用电缆线路,不用架空线路。

有的地方同杆架设两回架空线路,一回做普通线,一回做专用线,一般用户接在普通线上,重要用户接在专用线上。这样,由于电源不足限电时,可以只停普通用户,不停专业用户;但普通线的负荷很重,专业线的负荷很轻,从网的概念看是很不经济的。

    (5)双线拉手环式

双线拉手环式的结构如图1–6所示。双“T”接,这种接线两端有电源,从理论上说,供电可靠性很高,但造价过高,很少采用,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网友C:
二、地下电缆线路

地下电缆线路主要有多回路平行线式、普通环式、拉手环式、双路放射式、双路拉手环式等五种。

(1)多回路平行线式

多回路平行线式的结构如图1–7所示。这种接线适用于靠近中压变电站的10kV大用

户末端集中负荷,可以不要备用电缆,提高电缆的利用系数。由于电缆的导线截面一般是按最大发热电流选择的,两回路时,正常每回路可带50%的负荷,三回路时66.6%,四回路时75%。这些回路一般都分别来自中压变电站10kV侧分段母线的不同母线段,只有中压变电站全停时用户才会停电,供电可靠性是较高的,年平均停电小时数可以做20h或更少些。

(2)普通环式

普通环式的结构如图1–8所示。单一电源供电,由电缆本身构成环式,以保证某段电缆故障时各个用户的用电。图中每个用户入口都要装设由负荷开关或电缆插头组成的“π”接进口设备。不论是负荷开关还是电缆插头都能保证在某一段电缆故障时,把它的两端断开,其它线路继续供电。由于电缆线路查找和排除故障要比架空线路需要更长的时间,一般总是设计成环式,“π”接,极少采用放射式。普通环式接线不能排除中压变电站停电对用户的影响,用户年平均停电小时数一般不宜低于20h。

(3)拉手环式

拉手环式的结构如图1–9所示。它比上述普通环式多了一侧电源,中压变电站停电时,用户不受影响,每段电缆检修,用户也可不受影响,供电可靠性较高。但故障停电时人工倒闸会影响用户用电。

(4)双路放射式

双路放射式的结构如图1–5所示。由于电缆线路的特点,这种接线投资不比拉手环式或普通环式高,而供电可靠性却高了许多。

    (5)双路拉手环式

在拉手环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回线,形成双路拉手环式,结构如图1–6(b)所示,双“π”接。这种接线方式对双电源用户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停电,目前对某些重要用户已采用这种接线供电。

在一个中压配电网或一个中压变电站10kV侧的中压配电线中,并不需要全部采用架空线路或电缆线路,接线也不一定全部采用一种形式。例如城市配电网就可采用拉手环式;城市边缘和乡镇配电网就可采用普通环式和放射式;中压变电站邻近的末端集中负荷就可采用多回路平行线式;供电可靠性要求高的就可采用双线放射式或双线拉手环式。总之,一定要结合负荷情况,从实际出发。

另外,上述各种接线方式都避免不了故障时要停电,只是时间长短不一而已。要解决这个问题,单从接线方式着手是不行的,必须发展远动和自动装置,实现配电网的远动化和自动化。

网友D:
我们采用的是没有备用电源进线,但是在化工行业中一般都会有备用电源。

网友E:
有备用接线  ,支持一下

网友F:
配电室由两段进线  中间加母联柜  平常母联断开

网友G:
 电网全接线方式是指设备(线路)的所有保护投入运行,全网处于正常运行方式。

  电网接线方式

  一、无备用接线方式(单回路),分为

放射式

干线式

链式

  二、有备用接线方式(双回路线),分为

单电源单环网

双电源双环网

两端电源供电

网友H:
主接线方式有:
单母线----最简单的方式,适用于重要性一般,回路较少时。
单母线分段----比较简单的方式,适用于回路较多时,发生母线故障可以保住一半运行。
单母线分段带旁路----可以用旁路开关代替进线和出线开关,某开关检修时可以不用停电。
双母线----所有元件可以倒排,一条母线检修时所有开关可以不停电。
双母线带旁路----旁路开关可以代替任何一个开关,供电可靠。
双母线分段带旁路----最复杂,最可靠的接线方式。母线保护较复杂。

网友I:
有备用双回路供电,增强供电的可靠性。

网友J:
电力网的主接线方式按照供电可靠性分为无备用接线和有备用接线。本期擂台请您谈谈电力网的接线方式有哪些?

回答如下:

电力网的接线方式分类如下图所示。

电力网的接线方式(应为输电网) 如下图所示。

电力网的接线方式(应为配电网) 如下图所示。

网友J:
电力系统的接线方式和电力网的接线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电力系统的接线方式分类如下图所示。

网友K:
电力网的接线通常按可靠性分为无备用和有备用两类。

  1. 无备用接线,是指每一个负荷只能靠一条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设备费用小,缺点是可靠性差。无备用接线主要有三种接线方式,即放射式,干线式,树状网络。

  2. 有备用接线,是指负荷可以从两条及以上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可靠性高,缺点是设备费用高。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双回路,环网,两端供电。

网友L:
    供电方式可以分为单回线、双回线、单环网、双环网,母线可以分为单母线、单母线分段、单母线带旁路、双母线、双母线带旁路、二分之三接线等

网友M:
无备用接线方式有放射式干线式、链式。有备用接线方式,分为单电源单环网双电源双环网两端电源供电。

网友N(2015-12-16):
电力网的接线通常按可靠性分为无备用和有备用两类。

无备用接线,是指每一个负荷只能靠一条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设备费用小,缺点是可靠性差。无备用接线主要有三种接线方式,即放射式,干线式,树状网络。

有备用接线,是指负荷可以从两条及以上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可靠性高,缺点是设备费用高。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双回路,环网,两端供电。

网友O:
有备用接线 支持一下

网友P:
电力网的接线通常按可靠性分为无备用和有备用两类。

无备用接线,是指每一个负荷只能靠一条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简单方便,投资少,缺点是可靠性差。适用于普通负荷。无备用接线主要有三种接线方式,即放射式,干线式,链式。

有备用接线,是指负荷可以从两条及以上线路取得电能。优点是可靠性高,缺点是设备费用高。主要有四种方式,即双回路,单电源单环网,双电源双环网,两端电源供电。

网友Q(2016-01-31):
我所知道的电网知识,许多重要行业如医院、金属冶炼等行业进线均采用双回路,很多行业除去采用双回路之外,在自己内部电网加装发电机组,这样不但双回路之间需要互锁,双回路和发电机组也要实现互锁,至于行业内部基本都采用的是高压配电室 低压配电室 分散于各处的动力柜模式,也不排除有些负荷大的设备直接从低压室低压开关柜直接接出的情况

网友R:
无备用接线具有接线简单、投资少、运行维护方便和适合于电压等级较低的配电网等优点,但是存在供电可靠性低,线路较长时会导致末端电压偏低,而且不适合于一级负荷所占比例比较大大的场合等缺点。

有备用接线具有接线简单、运行方便、供电可靠性高等优点,但是设备投资大,运行调度可能会很复杂,也可能会导致某些线路过负荷使负荷节点电压降低,不能满足电压质量的要求。

楼主:
本期擂台已结贴,感谢各位的支持!

                             昵称                            注册ID

一等奖20MP:       Smile-lyc                      lyc19730508

二等奖10MP:      taobin                               taobin

三等奖5MP:      李东泽                             李东泽

                           kwdpwl                             kwdpwl

                           wayaj                                wayaj

                           sdkdzhhq                           sdkdzhhq

参与奖50积分:   sileizhihen                             sileizhihen

                         舒心11                                   舒心11

                         wxyx                                      wxyx

                        zhyi0214                                 zhyi0214

                        chuanlin                                chuan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