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不了数据

楼主(2015-11-01):
正常开机后,触摸屏显示不了运行速度等实测数据。触摸屏是海泰克,PLC是三菱 。是通讯是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发各清晰的图片,能说明你问题的

网友B:
其他的显示和按钮操作正常吗,通讯不上一般都会有提示

网友C:
1、首先看触摸屏和plc通讯是否正常,不正常都有提示

     如果不正常,请查看通讯方式(如rs232、rs422、rs485 2w和rs485 4w,可一种种试)和其它通讯参数是否正确。具体可上触摸屏官网下载编程软件资料,上有详细说明。

2、通讯正常,那么就是“数值显示元件”(不同触摸屏叫法不同,但都大同小异)设置错误,

     看看数字格式是否正确,plc里面寄存器中的数据格式应与触摸屏中数字格式设置一样,

     比如在威纶通屏中,三菱plc数字格式是32-signed(有符号32位)或者16-signed,那么屏

     中设置的要一样,不然不会显示。

网友D:
如果是运行中的设备突然不显示数据了,通常都是硬件的问题,检查一下pLC是否正常运行,通讯端口是否接触良好等,如果是新设备,那么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按钮,PLC点位正常,开机运行时不能调速。将另一台的通讯端口485,数据线,触摸屏对换故障依旧。如果是硬件问题可PLC点位有无异常?

楼主:
会不会是程序出现问题?

网友E:
描述问题都不清楚  让人怎么判断呢

楼主:
经查是外围电路通讯板故障,通讯板修复后,机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