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的1769 的SM2 做MODULBUS 通讯

楼主(2015-11-01):
求助~~~

    现在有一台热量积算仪是RS485和AB1769做通讯,我选择了SM2的modulbus RTU的模块。MODULBUS的接口类似以太网的水晶头。热量积算仪就是A+和B-两个点,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连接MODULBUS的那个水晶头引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通讯。

                            求帮助~~~~~~~~~~~~

网友A:
一般来说RS485是3--8哦    ,然后对应的就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RS485是3--8哦    ,然后对应的就是...

我不太清楚,您说的是RS485的引脚还是SM2的引脚呢?RS485现在就两个点。SM2现在类似水晶头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来说RS4...

一般485的引脚用的是3和8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

SM2是水晶头的那种,RS485出来的两个线连到SM2的哪个点上呢(一个8个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找SM2的接口说明,然后看定义,看好两个信号线高低接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恩恩,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定义,所以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

网友C:
RJ45接头4+,5-。

接线好了之后,配置MESSAGE程序和TAG.

楼主:
引用 网友C:
RJ45接头4+,5-。接线好了之后,配置MESSAG...

谢谢了

网友D(2016-03-05):
RJ45接头4+,5- ,对应A+,B-,连接好线后配置SM2模块,假设SM2模块在CPU后面,即第一个槽,那就到标签里找到Local:1:C配置主站和波特率,具体你得找官方例程,这里没法说清楚,设置好主站和波特率后,新建两个INT类型的数组,一个数组里设置从站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等等这些信息,另一个INT数组存放从积算仪读回来的数据,然后在MSG指令里....没法说了,你得找到手册和官方例程,不过注意的是,MSG指令的路径是SM2,2,1  即第一个通道,如果是第二个通道那就是SM2,2,2

网友E(2017-02-11):
引用 网友D:
RJ45接头4+,5- ,对应A+,B-,连接好线后配...

请问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设置地址、波特率等信息吗,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412714491,欢迎加我QQ赐教。

网友F(2018-01-04):
以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设置地址、波特率等信息吗,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8-06-14):
引用 网友D:
RJ45接头4+,5- ,对应A+,B-,连接好线后配...

谢谢了,好久没上了,刚看到

网友F(2018-10-20):
以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设置地址、波特率等信息吗,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2019-01-13):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9-10-29):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RS485是3--8哦    ,然后对应的就是了吧

4正 5负,易经读到数据,很麻烦

网友I:
4+5-,即蓝和蓝白。另外想问一下,读数据时有遇到数据溢出的问题么,请问是怎么解决的。AB的INT是-32767到+32767,仪表数据是0-65535,读上来的都是错的。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而我突然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gg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ff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aa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aaa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资料很少,感谢分享!!!fff

网友K(2019-12-10):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一般来说RS485是3--8哦    ,然后对应的就是了吧                内容的回复:4正 5负,易经读到数据,很麻烦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模块、还没连上、能分享下例程或者这个模块的资料嘛、738755232@qq.com谢谢🙏

网友K(2023-05-28):
引用 网友D:
RJ45接头4+,5- ,对应A+,B-,连接好线后配置SM2模块,假设SM2模块在CPU后面,即第一个槽,那就到标签里找到Local:1:C配置主站和波特率,具体你得找官方例程,这里没法说清楚,设置...



MSG指令的路径是SM2,2,1 中 中间那位“2”代表什么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