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Q系列,用自动运行代替定时器指令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

欧姆龙里  有没有自动运行指令

比如说,我要控制几个气缸。因为彼此没有到位检测,然后,我加了延时之后,被否决了。。。。

他说  我定时器加的太多了,可以找到 一个 自动循环的  指令

大家,有没有清楚地?还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定时器加多了他也管?又不是花钱的。

我觉得要么他给出详细指令,要么闭嘴。

只要能达到想要的控制动作和效果,管他程序怎么编写呢。

有人可能用十多条语句,有人可能用2-3条语句。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加多了他也管?又不是花钱的。我觉得要么他给出详细...

哈,之前也暗自诽谤过了。。

但确实老板是在培养新人。不然一直在学校的水平,没长进。。。

楼上,snxt与step指令

有应用实例么?

求助

网友B:
欧姆龙PLC没有Q系列!!

欧姆龙只有C(C20、C200、C2000、CP**、CJ**、C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PLC没有Q系列!!欧姆龙只有C(C20、C20...

不好意思,新人。。。使用的是CQM1.....被我简称为了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