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变频器报直流过压故障

楼主(2015-11-02):
公司有一变频器型号是ACS800-04P-0320-3+P901,控制250KW风机,启动后,调电位器到2HZ就报DC OVERVOLT( 3210)故障,复位之后,再启动还报直流过压,用万用表测量主电源电压AC410V,直流电压DC565,都是正常,参数20.05也是开状态,无斩波器和电阻器,减速时间和加速时间都已调整。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实测565,但变频器检测到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值,所以才会报!建议你看看说明书找找直流母线电压监测这一参数跟你实测对比,即可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