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运行慢怎么办?

楼主(2015-11-02):
请问:手机运行慢怎么办?最近发现自己的手机运行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介绍一下经验呗!

网友A:
清理一下垃圾,杀毒软件派上用场试试看。内存估计小了点。

网友B:
1、增加运行内存

2、直接换最新配置的手机

网友C:
清内存  不更新软件
终极大招  换个配置高点的手机

网友D:
把自己重要的数据信息保存后,恢复出厂设置

什么清理软件估计没什么效果,只有还原系统才可以

切记,没什么用的软件以后不要装,装了之后一般无法全部卸载干净。

网友E:
锁屏后尽量少有后台运行的程序。

网友F:
把不用的软件卸载了,释放内存,清理一下手机垃圾

网友G:
内存不够了,手机老了,换新的。

网友H:
重新安装系统,刷机!!!!

网友I:
清除内存,卸载软件。

网友J:
把安装在手机内存的软件搬移至SD卡,还装个手机卫士

网友K:
清理不要的垃圾,再不行的话,重新安装系统,刷机!

网友L:
用苹果,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M:
首选换个配置高的手机,不想换手机时最好的办法备份数据,直接刷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