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技术经验分享系列活动(第二期)

楼主(2015-11-02):
       经验共分享,帮助你我他!

       为了总结各行业、各方面的技术经验,提高论坛的活跃性,即日起开展每月一期的工控技术经验分享活动,每月初进行上月的分类整理,一周内进行奖励名单公布。

     亲,也许你的宝贵经验来之不易,可是分享出来也许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个莫大的帮助!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活动规则:

       1、活动范围广泛,属于工控行业经验都可,可以是现场调试一些心得、经验、一段比较有意义的程序、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等,无论大小长短,文字描述清楚即可,图文并茂更好;

       2、参与过其他活动(资讯征集、各擂台赛等)的帖子不再参与评奖,好的文章我们将推荐到工控资讯发表,让您再赢取MP,名利双收;

       3、以回帖方式参与;

       4、严禁灌水,发现将做删帖处理;

       5、活动周期为每月一期,次月发奖;

       6、从所有符合要求的帖子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一个ID一、二、三等奖不可重复获奖,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之后剩余帖子都将获得参与奖;

       奖项设置:

   (1)一等奖1名,奖励300积分;

   (2)二等奖2名,各奖励积分200积分;

   (3)三等奖5名,各奖励100积分;

   (4)参与奖,一个ID可重复获奖(包括获得一二三等奖的ID),每篇10积分,一个ID 100积分封顶。

   评委:Smile-lyc    李东泽     Zhu_Run

网友A:
大力支持!

好的经验分享,让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B:
写文章的活动又开始了,积极支持!

网友C:
宝贵的经验真是时间和汗水的结晶,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积极分享!

网友D:
好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取长补短!

网友E:
好活动啊  大家要积极参加啊

网友F:
不错的活动,积极参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活动,积极参与。

网友H:
关注中。。。。。。。。。

我先写一个我调试中遇到的教训吧。

变频器进线错误导致变频器烧毁,至今印象深刻。

时间大约在10年吧,地点在北京。现在没有图纸了,描述一下现场情况吧。

变频器是在一个平车上。平车需要沿地面上两条轨道运动。所以接线不能是固定的。

我们制定了个方案,就是用这两条轨道作为导线,分别接入DC24v的正负,然后在平车底部和轨道结合处安装电刷,把直流电引至平车上,平车上安装变压器,把DC24v变为AC220V。

然后开始画电路图和制采购清单。都以AC220v标准采购变频器和变压器。

很快,单相220V变频器买回来了。后来采购说220v变压器不好买,改为两相380V,我们又咨询了变频器,可以不可以买三相380V的变频器,然后接2相380。变频器厂家说可以(对于这个,我还奇怪,可以这样吗?不会提示输入缺相吗?反正厂家确定说可以,规格放大一个等级就行。),然后我就更改为380V变频器了。

这样相当于买了个380V变压器,1个220v变频器和1个380V变频器。

电工领料环节发生失误,拿原来清单领走220V变频器安装至平车。

我现场调试,逐级送电过程中,测量了变压器输出为380V左右。然后合闸变频器上方的断路器,刚一合闸,现场冒烟了。赶紧断电,发现变频器烧毁。

最终公司定性为采购和库房责任,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实我很自责,如果我送电之前看一下变频器的标牌和接线,也许就不会烧坏了。我仅仅是测量了变压器的输出,太相信之前的领料和配盘了。

总结:调试送电之前一定要好好确认一下现场的接线和送电要求。设计环节和生产过程一定要跟踪好,更改的计划一定要撤回。

附当时现场的一个图片。

网友I: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分享经验啊!

网友J:
好活动。。。送积分,赚积分。。。

网友K:
分享一个小小的调试经验:

最近在调试Toshiba的PLC和安川的A1000之间的Modbus通信;

接到一起以后,一直报警CALL“通信等待中”;

先是查了程序,找不到任何疑问,查了变频器参数,也没有找到疑问点;

最后查线路,感觉A1000变频器Modbus接线的接地PE没有位置,当时把接地PE接到控制端子台上的E(G)上了,于是把PE拆掉试试看;

拆掉PE全部OK

网友L:
支持 有时间我也写写来交流交流。

网友M:
针对我们的一个称重项目的经验分享。

主要解决安装调试称重传感器时所遇到的称重传感器找平、步话机干扰、计量信号受电机以及变频器影响等问题。

1、在安装称重传感器时称重传感器不易找平。当安装称重传感器时当料仓不能完全压实称重传感器时,可采取制造一些不同厚度的垫板对于不能压实的称重传感器进行垫高直至能完全压紧。

 2、选择的传感器为拉压两用型,在接线过程重要特别注意。当为吊装时接线方式为红黑为电源线。绿+、白-为信号线。带热缩管的黑色线为屏蔽线。作为压力传感器使用时其接线方式需要改变一下。红黑为电源线、套热缩管黑色线为屏蔽线保持不变。将绿色信号线改为信号线负讲白色信号信号线改为正即可。

设备未开之前称重非常稳定偏差1公斤左右。当打开设备之后变频器、电机对其影响都非常大造成称重传感器无法使用。随后经过排查发现了一些列问题。

1、PLC端接线问题。PLC端初期选用的模拟量模块为EM235型号。经过查看EM235模块4-20MA接线方式结合网上实例分析发现。当使用的4-20MA电流为模块自身电流时可以直接接端子而不用接地。当使用的4-20MA信号为远端来的信号时就需要将a-、b-、c-、d-等点与模块M点连接并与接地端一起接地。

2、信号隔离栅的重要性。经过对比在设备开启的情况下,加信号隔离栅的称重传感器更加稳定。随后在系统中添加了信号隔离栅,效果明显计量精确度在2公斤左右。

网友J:
广州@阿君三菱Q系列PLC的CCLINK设置经验之谈:

应用行业:轮胎橡胶/橡塑/汽车配件制造工厂

硬件配置如下:

Q02HCPU  1块

QX42  1块

QY42P  1块

FX2N-48MR-001  1块

FX2N-32CCL  1块

FX2N-4DA  1块

FX2N-4AD  1块

等等。。。

现场CCLINK使用如下:

图1:

图2:

图3:

三菱Q系列PLC的CCLINK通信设置经验如下:

1、起始I/O号:0080

(QX40占用0000-0030,QY42P占用0040-0070)

2、三菱电机自动化:Q系列CCLINK手册  下载编号:080237。

3、ver1.0与ver2.0版本区别:总线型拓扑通信数据量不一样

例如:ver1.0版本最大通信数据量16个字,ver2.0版本的通信数据量为8*16个字。(只适用于:主站与本地站/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之间)

4、Q系列本地站、FX系列从站、变频器、触摸屏、伺服、远程模拟量均属于远程设备站。

5、只有工业机器人一类才是属于:智能设备站。

6、远程I/O属于:远程I/O站。

7、总连接台数:除主站以外的其他站数量。

8、只有远程模拟量才需要:初始设置。

9、所有CCLINK模块中都是远程I/O站的话:可以在模式设置里选择(远程I/O网络模式)

10、Q系列做本地站:在CCLINK设置里面  类型选择:本地站。

11、CCLINK设置范例如下:

起始I/O号                 0080

运行设置                 运行设置

类型                      主站

站号

数据链接类型         主站CPU参数自动起动

模式设置         远程网络(Ver.2模式)QJ61BT11N

传送速度

总连接台数                  3

远程输入(RX)              X1000

远程输出(RY)              Y1000

远程寄存器(RWr)           D1000

远程寄存器(RWw)           D2000

Ver.2远程输入(RX)

Ver.2远程输出(RY)

Ver.2远程寄存器(RWr)

Ver.2远程寄存器(RWw)

特殊继电器(SB)             SB0

特殊寄存器(SW)             SW0

重试次数                    3

自动恢复台数                1

待机主站站号

CPU宕机指定               停止

扫描模式指定             非同步

延迟时间设置               0

站信息设置               站信息

远程设备站初始设置       初始设置

中断设置                中断设置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2通信参数设置如下:

图3:CCLINK通信设置

图4:PLC的I/O分配

图5:部分通信程序截图

如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本人虚心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N:
关于西门子s7-300MPI通讯的小问题,高版本step7自带了MPI线缆驱动,我们买个最新的MPI线缆。发现不能与PLC连接,发现采购回来的MPI线缆后面有a2标示,可能为最新,安装a2驱动后正常。

网友O:
我也来说说我之前遇到的一个奇葩的经历,模拟量输出32000只有8V,

我之前在用西门子PLC加模拟量模块,做一个排风系统,就是空调系统进风,做一个排风系统配合空调进风,把房间气压维持在一个固定的负压值。

当时用模拟量O-10V给变频器控制排风电机,问题来了,开始启动排风,监控PLC程序,输出16000时变频器30HZ,正常,但是输出32000,变频器却不能达到最大频率60HZ,只有48HZ,量得模拟量输出电压8V。

为什么输出32000,却最高只有8V电压呢?我当时也是刚刚接触PLC,问题见的少,8V以下都正常,当时想是不是我买到假货了?

最后找呀找,终于在程序里面发现,居然不小心导通了2个条指令同时输出给一个通道。粗心大意害死人啊,把另一条屏蔽了就可以了,菜鸟的经历。

网友P:
我也来说说 作为现场维护维护人员

1、电工原理和电机原理一定要懂,简单的就记背也要背下来,比如马达容量1KW2A,正反转,星三角接线,电线容量。电阻,电感,电容的特性等
2、液压和气动也要掌握,比如压力换算,压力和电流的比例换算,这在有压力控制上都要用到
3、电线截面要会看,线拿到手就知道几平方的,还有什么电器上该用什么线,比如马达就用4线的,3根主线1根接地。从变频器上出来的要用屏蔽线。
4、机修也要会做,特别是螺丝,一看就知道用几的内角扳手或外六角扳手(别小看了它,平常维修固定螺丝是少不了它的,这样能节约时间)
5、PLC编程自己可以模拟编,简单的如红绿灯,控制小车走等
6、做人要会做,要谦虚,不可能你样样都会。
7、心态要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8、平常要多干,就是在苦在累也要,这样技术才能学到手能解决实际问题,反之你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网友P:
我的工控经验谈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5701_1.shtml 请大家看看 谢谢

网友Q:
鼎力支持,好活动,积极参加!

网友I: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好活动啊  大家要积极参加啊

网友R: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经验,奖励大大的

网友S:
好帖子,我要鼎一下,话说完了,告诉我正文不能低于10个字,晕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帖子,我要鼎一下,话说完了,告诉我正文不能低于10个字,晕

希望您能参与进来,让我们互利互助。

网友T:
先顶一个!回头来分享!!!!!这个主题好

网友U: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过去调试中遇到的由于疏忽遇到的问题

有一次,我去云南调试一个造纸机传动的项目,这个项目有25台变频器,其中厂家提供了几台变频器。供电方式采用的是公共直流母线供电,每个变频器进线端接的是两个快速熔断器,然后供给变频器直流电。变频器拖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首先我测试完主回路,没问题。由于部分变频器是厂家提供的,我上电前,把快熔一端,断开不给变频器供电,测试我主回路有无问题。

这时,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我完成预充电,合闸后发现有一台变频器控制盘竟然点亮了。

我是百思不得奇解啊,这时,我想既然此台变频器面板点亮,是不是其中主回路进去电了,形成了回路。

于是,我停电后。测试这台变频器,发现这台设备是厂家提供的,原来有维修经历。在设备维修时,电机测端子有一个被损坏,维修人员将另外一个电机接线端子接到一个接地端子上面。

直流一端经过IGBT后与大地形成回路,于是变频器控制盘被点亮。

经过此次教训后,认真的教育了我,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接对了的,还要用万用表测试一遍。

希望上述经验可以帮助各位朋友!

网友V:
传递过电压的现场调试经验

1、 利用现有的测量系统如下图所示

2、 自制波形发生器如下图所示

3、 调试测量系统如下图所示

4、 进行传递过电压试验如下图所示

5、 制作传递过电压试验仪,如下图所示

网友W:
     经验主义不可要啊!曾经检修一个天车起吊电机,合闸即掉闸,经验感觉应该是电机线圈不行了,然后量了量匝间及对地也无异常,又是经验感觉可能匝间绝缘老化不严重,凉态下量不出阻值,一加电才过流而致掉闸,于是卸电机要修电机,费了老大劲把电机拆下来,准备解体电机时,又用摇表仔细摇绝缘还是没问题,干脆再加电试一把,又接线又引线捣鼓半天从配电柜直接拉电源试验,电机能转啊~~~~~~~~~~~~~~

     嘿嘿----怎么回事,经验主义害死人啊!考虑不周全呗,其实就是原先的空开不好使了,过负荷能力差了呀!其实就是那二锅头兑的那白开水哟······唉!!!

网友X:
接触器的电弧可能对伺服驱动器构成干扰,引起伺服驱动器的误动作。这个结论是从一次事故得出的。事情是这样的:

杭州客户处一台磨床伺服电机突然失控沿竖直轴向上跑,越过上升限位,拉开机床总开关才使其停止,不再动,前后发了好几回函,要求我们公司火速派人去售后。到现场后,将伺服断电,检查系统给伺服驱动器的信号都正常,送电检查 ,发现伺服动作正常,难道磨头电机启动后,由于失磁导致磨头上升,进而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失控的呢?不得而知,反正试试也无妨。结果一启动磨头电机(55KW三相380V鼠笼电机),顿时发现距离伺服驱动器上端很近处的磨头140A的主接触器的下端接线端子拉出强烈的电弧光,立即停止了启动过程。

根据这一系列现象 ,初步断定故障很可能是由于接触器的强烈的电弧干扰引起的。经过与客户操作工进一步的沟通,得知,确实在启动磨头电机的瞬间出现的故障。之后也和伺服厂家的技术工程师进行沟通过,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由于现场条件有限,解决办法也只能是补救,防止一旦再出现类似故障不使其进一步扩大。并将意见汇总给售后服务处以及公司的技术部,从源头上杜绝今后此类事故的再次出现。

网友Y:
虽然,看起来是高大上的,其实是 非常 高、大、上!我不懂,但希望有一天可以懂!看看各位大神的神迹,也是小女子的一大幸事!

祝各位取得好成绩,也祝活动圆满顺利,各得所需!

网友Z:
好久没有参加论坛的活动了。。。。。

网友AA:
好活动,值得参加。。。

网友AB:
安全防护至关重要,马虎不得,疏忽了要命啊。亲眼所见有人检修天花板上的灯具,被电打了一下险些从叉梯上掉下来差点送命。现在很多天花板的龙骨架甚至是板材都是导电的铝板,看着像塑料,故障时有时是电线通过天花板漏电,危害极大,工作前应用电笔或表测试,绝缘手套及绝缘鞋不可一次不穿 否则赶上真会倒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好活动,值得参加。。。

欢迎参加!

网友AC:
好活动 必须支持!!1

网友AD:
分享一个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关于油浸式微波变压器的接地保护问题!

1、变压器是油浸式的工业微波变压器,当变压器的进线电流达到6A作用就可以认为微波工作正常!控制柜上安装有电流表和运行指示灯。如下图:

2、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一个指示灯点亮,但电流很小,电流表指示只要1A多电流,微波没有工作,于是认真排查线路和其它电气元件,没有查出原因,由于变压器是刚更换的并经检验是合格的,而且变压器是油浸式的,更换一次并不容易,所以并没有怀疑是变压器接地不良的原因,就只好把其它容易更换的电气元件全部更换为合格的新产品,微波还是不工作。最后只能让工作人员把油变箱内的变压器油放掉,取出变压器,结果在取变压器过程中,发现变压器低板根本没上螺丝,由于变压器底板和油变箱底部隔了一层变压器油,也就是说变压器底板没有接地保护!!这是大家才明白原来是这个原因!!油变箱如下图:

3、无论安装过程多复杂或简单,切不可为了省事,马马虎虎安装,造成后期更加复杂和麻烦,尤其是与电有关的作用,更是需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AE:
好活动啊!

网友AF:
我也来说说粗心大意的危害:

在山东现场,有8台SEW电机,根据设计,SEW电机的抱闸供电都是2相380VAC。电机抱闸实际接线也是这样。但我到现场后发现,电机运行一会就出现电机抱闸电源开关跳闸。检查实际抱闸电流不大。没有超过额定电流,但抱闸打开瞬间时间一长就跳闸。拆开电机进线盖子。仔细检查抱闸接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打开抱闸时,抱闸接线处也是380VAC。这就奇怪了,电压没错,电流也不大,怎会跳闸呢?而且开关也是新的,没有用过,不可能是开关老化问题。查看SEW电机铭牌。发现铭牌上写的制动电压是220VAC。而实际接的380VAC。这下明白了故障原因了。是安装人员安照设计图接线,并没有看电机上的名牌。将抱闸电源供电改为220VAC后,抱闸不再出现跳闸故障。

网友R:
经验分享——给PLC模拟量通道增加保险措施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734_1.shtml

网友:
好哈!!!!!!!!

好哈!!!!!!!!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好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取长补短!

网友AH(2015-12-04):
我来凑凑热闹。经验的作用!

刚入道时,我是反经验的,因为咱没有经验可依。但工作不能不做。从设计第一个变压器起,坚信原理至上,因而得到了和前辈不同的经验。比如同步机励磁装置的投励时间,我是采取测试来得到准确的时间(ms级),而当时工程是都是依靠电位器的位置。如果依赖别人的经验,我永远不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无论你是搞开发还是应用,原理是根本,经验只是减少选择的可能性,但也减少了创造性。入行近三十年,我是不相信经验的,虽然我有足够经验可谈。

自动化入行五年就可以成为熟手,绝对是年轻人可以一试身手的领域、

网友AI:
在下不才,但会积极参加的。

网友D:
说说我的一次现场调试经历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058_1.shtml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宝贵的经验真是时间和汗水的结晶,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积极分享!

网友V:
通过一根价格在三元钱的网线就可以实现TDS3012B示波器与PC机之间的连接

楼主:
三菱软件中不能更改PLC类型和端口号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困扰我几年的问题,没想到解决方法确是十分的简单。

也有朋友问过这个问题,换了电脑、数据线等调试程式时发现不能更改COM口了,当时给的是最笨的法子,重新建立一个程序,然后一点一点的复制。。。。。。不用想象,这个工作量是何其的大,还容易出错。

这几日,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想到了三菱的400客服电话,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结果答案你很满意,问题彻底解决。方法是在窗口中关闭所有窗口,回来再修改就可以了。

彻底解决,从此不再被困扰!!!!!!

网友U:
好活动,一定要参加,多多学习了

网友AJ:
哇塞,这么好的活动,支持一下!

网友AJ:
再次顶一下,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AK(2016-02-01):
啊,终于看见可以收获积分的活动了,我要参加,请问怎么参加呢?想下载资料,但是,积分好高哦

网友AL(2016-06-22):
活动非常有意义!!!!!

网友AM(2018-05-30):
感觉论坛里大神太多,我都不敢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