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昆仑通态通迅时有响声

楼主(2015-11-02):
最近对一个旧设备更换触摸屏,以前是威纶的,已经坏了,更换为昆仑通态7062TD

可是人机与PLC通迅时,PLC发出嗡嗡的声音,PLC是三菱的FX1N,开始以为是PLC的问题,人机与PLC还有线都换过,可还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声音不大,一通迅就有声音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放电了?你确信是通讯时发出的声音?

网友C:
通讯还发出声音?第一次听说,是不是线路那地方短路了?

楼主:
确定,耳朵都趴在PLC上听  好像是通迅口位置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还发出声音?第一次听说,是不是线路那地方短路了?

给屏供电,屏只有一根通迅线连接到PLC的编程口上,线换过两根了,用过PLC的下载线,一样

楼主:
两台设备,把屏接在另一台设备上试了一下,也是如此。

发现一位仁兄与我同样问题http://bbs***/archive.aspx?boardid=56&id=383872

楼主:
***为gkong.com  不知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在百度哪个地方见过。有人也是这么问的,答案已经给出,但是我忘记了。。。。

网友E:
昆仑通态我一直不用: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2015-12-13):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学校一直用mcsg。

网友G(2016-01-14):
原因:因为三菱新款的PLC里去掉了屏蔽电阻,没猜错的话,你肯定是把屏和PLC共用了同一个电源,或者直接用PLC给触摸屏供电,所以屏和PLC形成了一个回路,导致PLC会发出蜂鸣声。

解决方案:屏单独供电,如此简单

楼主(2018-02-05):
引用 网友G:
原因:因为三菱新款的PLC里去掉了屏蔽电阻,没猜错的话...

正解,就是这个原因,谢谢,已解决

网友H:
er3233r3r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