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5-11-02):
本人想用西门子S7-300模拟量输出控制比例阀,而此比例阀自带集成式放大器,请问该模拟量信号经放大器处理后是模拟量信号还是PWM脉冲信号?(注:PLC不做PWM脉冲输出,而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A:
而此比例阀自带集成式放大器.这你得详细看一下说明书,看看比例阀的输入参数和PLC的输出参数是否对应,如果对应的话,不用考虑比例阀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此比例阀自带集成式放大器.这你得详细看一下说明书,看...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
该放大器与比例阀是一体的,比例阀是可以直接接受模拟输出信号。比例阀先接受模拟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器转换,转换后的信号直接驱动比例电磁铁。我想问的是经过这个放大器转换后的信号是PWM信号还是模拟量信号?(PLC可以直接输出PWM脉冲,这个信号可直接给比例阀,现在只想输出模拟信号,而不是脉冲信号)

网友B:
你准备拆比例阀?比例阀有pwm信号输入口?

如果没有,考虑这么多做什么

网友C:
比例阀输入要求是什么信号,你就给它什么信号就行,其它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D:
看看是否是模拟量控制,如果是直接给定,不用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