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和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5-11-02):
我用的是CP1L的PLC,用USB线连接电脑和PLC,开始一切正常,后来改了一个固定的循环周期时间(改成了500ms),结果问题来了,程序传入PLC后,电脑和PLC连接不上了,后来尝试用232口连接,同样失败,PLC无异常显示。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USB 先出问题了。232口的设置都改多了吗?先用别的PLC测试一下连接线;

连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PLC的串口出问题了。接触不良或者是端口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先出问题了。232口的设置都改多了吗?先用别的...

 线应该没坏,其他的PLC连接都是没有问题的,电脑也换了还是不行,开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换了台PLC,结果两台都坏了,连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USB 先出问...

 明显是下载线出问题了,赶紧换掉。不然有可能损坏更多的PLC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下载线在其他的PLC试过,只要不传改过扫描周期的程序就没有问题。

网友B:
USB的线一般是不容易坏的,估计还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C:
用PLC配置工具扫描一下试试,看看能找到PLC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配置工具扫描一下试试,看看能找到PLC不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回头试试,不过现在的现象是:我用CX-programer连接,PLC直接在线,能识别出PLC的型号,然后就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
我想格式化,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电脑无法连接PLC。

引用 网友D:
ge shi hua

楼主:
回复内容:我估计也是端口设置问题,但是设置错误应该能连接啊,这难道是BUG。

引用 网友B:
USB的线一般是不容易坏的,估计还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D:
你把拨码开关重新拨下看看

楼主:
回复内容:拨码开关试过了,不行,欧姆龙的客服直接让我送修。

引用 网友D:
你把拨码开关重新拨下看看

网友E:
格式化一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内容:连不上PLC,能格式化吗?

引用 网友E:
格式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F(2016-01-14):
下载线的问题。换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