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如何设置零位,在线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5-11-02):
第一次接触PMAc,完成硬件连接和软件安装,初始读的16位编码器是从1777~1777+65536cts,对于控制电机回零如何设置自己想要的零位,坐标系如何与编码器读数结合起来?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HMZ 把当前位置清零。

网友B:
你好,请教PMAC软件在哪下载安装,新人。。。。公司设备有涉及但是都已安装好不知道在哪下载的请指教

网友C(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2020-07-07):
如何设定自动寻找零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PMAC软件在哪下载安装,新人。。。。公司设...

------------------------- 1263842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