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容器专用接触器投切电容?

楼主(2015-11-03):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容器专用接触器投切电容?

网友A:
分断电容接触器具有防涌流装置

在结构上比普通接触器增加一个放涌流装置
功能上用来投切电容器,只是为了增加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增加了防涌流回路

普通的接触器没有。

网友B:
因为电容器投切相当于短路,投切电流比较大,对电网冲击也大;为了抑制电流,专用投切接触器都有电流抑制器。

网友C:
电容专用接触器有限流功能,咋限的呢?其实就是主触头延时一会吸合,先接触的是通过电阻连接的辅助触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断电容接触器具有防涌流装置在结构上比普通接触器增加一...

网友E:
也就是多了一个电阻在触头位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