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气小白到高手的“武功秘籍”

楼主(2015-11-03):
【必备】从电气小白到高手的“武功秘籍”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术语中英文对照

变频器:inverter (日本常用),AC Drive (欧美常用),Frequency Converter (欧州常用);

变流器:converters;整流:rectifying-rectification;整流器:rectifier;逆变 :inverting-inversion;逆变器:inverter;转矩脉动:torque pulsation;脉宽调制:(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谐波:harmonic;矢量控制:(VC) vector control;直接转矩控制:(DTC) direct torque control;四象限运行:Four quadrant operation;再生(制动):Regeneration;直流制动:d.c braking;漏电流:leak current;滤波器:filter;电抗器:reactor;电位器:potentiometer;编码器:encoder;PLG (pulse generator);定子:stator;转子:rotor;

电工电气常识60例

1、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

2、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

3、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

4、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

5、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

6、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7、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

8、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

9、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

10、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

11、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

12、低压开关是指1KV以下的隔离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13、低压配电装置所控制的负荷,必须分路清楚,严禁一闸多控和混淆。

14、低压配电装置与自备发电机设备的联锁装置应动作可靠。严禁自备发电设备与电网私自并联运行。

15、低压配电装置前后左右操作维护的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同时严禁在通道上堆放其他物品。

16、接设备时:先接设备,后接电源。

拆设备时:先拆电源,后拆设备。

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

17、低压熔断器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

18、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

19、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

20、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配电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21、熔体额定电流的选用,必须满足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22、对电炉及照明等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23、对于单台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机额定电流。

24、熔体额定电流在配电系统中,上、下级应协调配合,以实现选择性保护目的。下一级应比上一级小。

25、瓷插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必须采用合格的熔丝,不得以其他的铜丝等代替熔丝。

26、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进线应接在底座的中心接线端子上,接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端子上。

27、更换熔体时,必须先将用电设备断开,以防止引起电弧。

28、熔断器应装在各相线上。在二相三线或三相四线回路的中性线上严禁装熔断器。

29、熔断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30、熔断器作隔离目的使用时,必须将熔断器装设在线路首端。

31、熔断器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2、刀开关作用是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3、胶盖瓷底闸刀开关一般作为电气照明线路、电热回路的控制开关,也可用作分支电路的配电开关。

34、三极胶盖闸刀开关在适当降低容量时可以用于不频繁起动操作电动机控制开关。

35、三极胶盖闸刀开关电源进线应按在静触头端的进线座上,用电设备接在下面熔丝的出线座上。

36、刀开关在切断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下,接通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上,不能倒装或平装。

37、三极胶盖闸刀开关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8、低压负荷开关的外壳应可靠接地。

39、选用自动空气开关作总开关时,在这些开关进线侧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明显断开点可采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或熔断器等。

40、熔断器的主要作用是过载或短路保护。

41、电容器并联补偿是把电容器直接与被补偿设备并接到同一电路上,以提高功率因数。

42、改善功率因数的措施有多项,其中最方便的方法是并联补偿电容器。

43、墙壁开关离地面应1.3米、墙壁插座0.3米。

44、拉线开关离地面应2-3米。

45、电度表离地面应1.4—1.8米。

46、进户线离地面应2.7米。

47、路,一,二级公路,电车道,主要河流,弱电线路,特殊索道等,不应有接头。

48、塑料护套线主要用于户内明配敷设,不得直接埋入抹灰层内暗配敷设。

49、导线穿管一般要求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层)不大于线管内径截面积的40%。

50、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接头应在接线盒内;不同电源回路、不同电压回路、互为备用的回路、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的线路均不得装在同一管内。

51、管子为钢管(铁管)时,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管内,不允许一根导线穿一根钢管。

52、一根管内所装的导线不得超过8根。

53、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必须要可靠接地。

54、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出线两端必须加塑料保护套。

55、导线穿管长度超过30米(半硬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56、导线穿管长度超过40米(铁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57、导线穿管,有一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20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58、导线穿管,有二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15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59、导线穿管,有三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8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0、在采用多相供电时,同一建筑物的导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即保护导线(PE)应为绿/黄双色线,中性线(N)线为淡蓝色;相线为L1-黄色、L2-绿色、L3-红色。单相供电开关线为红色,开关后一般采用白色或黄色。

61、导线的接头位置不应在绝缘子固定处,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以免妨碍扎线及折断。

变频器故障判断方法13种

一、面板压缩法
利用电器面板、操作台或机外露出的各个开关、旋钮的作用做检查,大概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
二、直观检查法
用眼看、手摸、耳听、鼻闻等手段检查和判断故障部位。此法特别适合发烫、焦味、臭氧味、异常声等明显故障。
三、电压测量法
用万用表检查供电电压和各有关元件的电压,特别是关键点电压。

四、电流测量法
用万用表适当的电流档,测量总电流和晶体管、零部件的工作电流,以迅速判断故障部位。
五、电阻测量法
通过测量电阻、电容、电感、线圈、晶体管和集成块的电阻值来判断故障部位。
六、断路法
割断某一电路或焊开某一元件、接线来压缩故障范围。如某一电器整机电流过大,可逐渐断开可疑部分电路,断开哪一级电流恢复正常,故障就出在哪一级,此法常用来检修电流过大,烧保险丝故障。

七、敲击法

用小起字柄、木棰轻轻敲击电路板上某一处,观察情况来判定故障部位(注意:高压部位一般不易敲击)。此法尤其适合检查虚假焊和接触不良故障。

八、代检法

用一个好元部件,代换认为有故障的元部件,此法简单易行,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九、比较法

通过相同型号正常机器的电压、波形等参数与故障机器比较,找出故障部位。此法对找不到电路图时最适用。

十、加热法

对可疑元件进行升温,从而加速该元件的“死亡”,以迅速判断出故障部位。

十一、冷却法

对可疑元件进行降温,以迅速判断出故障部位。此法对出现规律性的故障,如开机正常,但使用一会儿就不正常。同加热法相比,具有快速、方便、准确、安全等优点。

十二、程序图检查法

根据故障检修程序图,一步一步地将故障范围缩小,最后找出故障部位。

十三、综合法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检查一些较为复杂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