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和三相电的区别

楼主(2015-11-03):
RT,我们用单相220或者三相220接变频器输入端时有什么区别?

楼主:
<此处内容被屏蔽>转<此处内容被屏蔽>三相220V变频器可否改单相220V或三相380V用

我有一台拆机的VARISPEED 606PC3的安川变频器,输入是三相220V的,但我们的电

源是单相220或三相380,能否有个方法使其可用

最佳答案

1、在这就只能改成成单相220V或三相220V的用了,因为此变频器原设计用在220V

的电压等级,它的选件全是按220V的耐压等级来选的,如整流桥和IGBT在220V级用600V

的耐压就可,而380V级的要用1200V的耐压才够。所以不可能改用到380V。

2、改三相220(用个调压器把三相380V电源调成220V)就不用改变频器了,只加个调压

器,但也只能带三相220V级的电机。

3、要改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这时整流桥要降额使用,也就是你的变频器要降

功率用。因为:原来三相输入总功率(总电流)由三相整桥分担,现在单相(两相)输入,

总电流就由两相整流桥分担,所以同一功率等级的单相和三相整流器,单相的相电流要比三

相的大得多(根号三倍)。所以你用单相入的话就得算一下它能承受多大电流了。

一般小功率或轻载的降一级就可,大功率的和负载较重的要降两级来用。

要想用单相输入两相输出就要看变频器本身是否支持了。

注:要用第三种方案还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入缺相检测,如果有还要把它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