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求教

楼主(2015-11-03):
我用DVP16ES2加02DA-E2加04PT-E2做模拟量采集。04PT-E2只用了CH1实验。发现CR43一直是K8,数值转换异常。新手不明白,想问下,其他端口怎么关闭。用WPL的AIO向导,还是在程序里关闭?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大家帮看看。还有为什么D9910里面是32000

网友A:
程序没发现什么。增加一句TO K1 K3 hffff K3 关闭其他三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发现什么。增加一句TO K1 K3 hffff ...

不行呀,还是报错。D9910里面还是3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程序没发现什么。增加一句TO...

 接线呢,如果没有接线的话,里面的数据会是32000.你用向导可以上在模块信息看看呢?向导也可以帮你关闭其他三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于AIO向导的问题,我还想问下,是必须用,还是可以用可以不用。如果用了向导,程序里又写了。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了解了什么问题了。是我PT100的线接错了,你说接线问题我才看了下说明书的。愚蠢的错误。谢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yf653...

 如果使用AIO就是对模块预先设定,图像节目形象直观。如果使用程序方便灵活便于修改。但是依据程序的扫描情况,肯定是以最后写入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好的,谢谢了。十分感谢哈。

网友B:
好像都是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C(2020-09-12):
学习了,学习了!虽然我看不懂